电机的同步

楼主(2008-03-21):
现在我们要做一套吊空线,由于线体太长所以只能用两台电机驱动,请问一下用哪一种方法能够做到两台电面同步呢,同时要求运行要稳定,经济.由于我是第一次做这种设备还望大家不惜赐教哈,这里先谢了,答案也可以发到我邮箱里面zbin06@163.com

网友A:
最精确的,伺服电机了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用同步电机.

网友C:
伺服电机

网友D:
支持楼上,用伺服电机精度比较高。

网友E:
用同步卡加编码器

网友F:
买同一厂家同一批次同一功率的普通电机就可以,一致性较好。
用伺服电机实在划不来。

网友G:
两台电机驱动同一皮带,直接安上就行.驱动各自的皮带,就要用好的变频器了

楼主:
用伺服还没想过呢那成本太高了啊
,如果我用同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同步

网友H:
我发过这方面的案例,看我的帖子对你有帮助。
更好更实惠的同步,采用位移传感器+2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