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MF 上电报OLE

楼主(2008-03-21):
三肯MF 上电报OLE.COM和ES已经短节
扳子上交流220V不报 但交流接住器吸一下就断
再上540V就报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三垦MF系列故障代码OLE是电机过热故障,你可以恢复出厂值试一试!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ES没有端接呀

网友C:
应该是厚膜电路ka229的问题

网友D:
直流检测的插头没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