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能否在线修改程序?如何修改?

楼主(2008-03-2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能吧。

网友B:
可以的!可以在线修改!

网友C:
可以的,你在监视状态下按"F2"即进入修改程式模式;修改完毕后按住"sift+F4",即可把修改好的程式在线输入PLC.

网友D:
在监视改写模式下可以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个人认为所有的PLC的程序都可以在线强制,在线修改程序结构是几乎所有的PLC都可以。三菱的MELPLAC 2000等是不可以的。更厉害的是,西门子的TDC是修改后马上自动生效的,不用你保存等操作。

网友G:
可以的

在监视写入模式下

改完后点击运行中变换就可以

网友H:
在监视写入模式下

改完后点击运行中变换就可以

网友I:
可以的 有个监视写入模式 在写入PLC后切换到监视写入模式 遇到要修改的地方直接修改就行 修改完后点下转换(F4)就会自动写入PLC了

工控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切换为监视加修改模式,也就是监视可写模式就可以了!!

工控啊!

网友:
不过三菱PLC一个毛病就是当前显示PLC程序与PLC中存储的不一致情况下也可以监控,这在Siemens PLC中是不行的!!!

网友J(2008-06-27):
有监视写入模式的 ....改好直接安F4变换

网友K:
当然可以了,切换为监视加修改模式,也就是监视可写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L:
可以在线修改! 但要注意安全才行

网友M(2008-08-26):
可直接在写入模式下修改后按下"sift+F4",就行了.好方便

网友N:
喜欢用快捷方式的修改方式。

网友O:
可以修改,但是有限制的;

也就是说不是任意改的都能在RUN状态下写入的;

网友P:
可以,快捷是SHIFT+F3,修改后按F4写入,但是再不能修改高速计数器

网友Q:
在线修改是可以的,打开程后按SHIFT+F3就可以是在线写入模式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可以,快捷是SHIFT+F3,修改后按F4写入,但是再不能修改高速计数器

网友S:
這個當然可以了

网友T(2011-07-08):
监视写入模式是灰的不能选怎么办

网友U(2013-03-14):
在“工具”-“选项”-“程序公用”。把“运行时写入设置”选择“变换后,plc运行中写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