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绕线电机水电阻启动问题

楼主(2008-03-21):
10kv 2000kw 绕线电机定子回路三角形接法,水电阻启动,怎么接线?一般都是转子星型接法,这种情况怎么切除水电阻?

楼主:
没有人能帮帮我吗?大家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阿!

网友A:
PLC,须计算极板下降时间

网友B(2011-12-06):
这样的接法不安全,首先是线电压电压比较高,容易放炮,对绝缘要求高。

网友C:
在空开两端并一水阻,启动完毕之后再合上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