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变电所工作的吗?指点指点

楼主(2008-03-21):
  弹簧储能机构维持的真空断路器,控制系统用PT盘的那种.有两种送断电方式.自动送电断电和人工送电断电.我说一下操作与指示灯的对应关系,如有不对,请指正.
  1  自动送电(如PT盘已有电,没电则不能)
  储能旋钮打到储能,(听到弹簧储能的声音)---白灯或黄灯开始亮,表示弹簧储能.---转换开关如在水平位置,---绿灯则常亮,---表示二次系统也就是控制回路在合闸冷备状态---将转换开关顺时针打90度,也就是竖直-----绿灯闪亮---表示二次系统在合闸热备状态---再将转换开关顺时针打45度---产生合闸动作(听到很响的声音)---储能弹簧释能,白灯或黄灯熄灭---松手后,转换开关反弹回竖直---红灯常亮,---表示表示二次系统也就是控制回路在分闸冷备状态---又听到弹簧储能的声音---白灯或黄灯开始亮,表示弹簧储能.

楼主:
  2 自动断电(如PT盘已有电,没电则不能)
  转换开关如竖直位置---红灯常亮,---表示二次系统在分闸冷备状态---将转换开关逆时针打90度,也就是水平-----红灯闪亮---表示二次系统在分闸热备状态---将转换开关逆时针打45度---分闸弹簧释能---产生分闸动作(听到很响的声音)---松手后,转换开关反弹回水平---绿灯常亮,---表示表示二次系统合闸冷备状态---断电完成---如再将转换开关顺时针打90度,也就是竖直-----绿灯闪亮---表示二次系统在合闸热备状态

楼主:
  3  人工送电
   用手柄给弹簧储能---白灯或黄灯开始亮(如PT盘已有电)---按下弹簧储能机构上的合按钮---储能弹簧释能---产生合闸动作(听到很响的声音)---如转换开关在水平位置---红灯则闪亮---表示二次系统在分闸热备状态---将转换开关打顺时针打90度,也就是竖直-----绿灯常亮---表示二次系统在分闸冷备状态---送电完闭--- 将储能旋钮打到储能,(听到弹簧储能的声音)---白灯或黄灯开始常亮,表示弹簧已储能

楼主:
  4   人工断电
  按下弹簧储能机构上的分按钮---产生分闸动作(听到很响的声音)---分闸弹簧释能---断电完闭

楼主:
如有不对,请指正.

楼主:
没人愿意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希望有变电所工作经验的朋友帮助你。

网友B:
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变配电,又有高压真空断路器,只不过控制系统供电是采用不间断直流屏供电,和你那的不一样,看了你的讲解,我明白,我也见过类似的高压柜控制供电采用独立的隔离变压器供电的,我决的你说的“PT”因该是隔离变压器。
你的情况描述不够详细!
请回答:1、外电失电开关动作吗?
        2、盘柜上有没有储能旋钮或按钮开关?
        3、如果外电失电开关动作,打开低压部分看看是不是
           有一个大电容?
回复后我会尽快给你答复,目前为止我觉得你所说的3有点出入!

楼主:
  感谢回复!
  PT就是电压互感器.把高压变为低压为高压盘的控制系统供给电源.
  1, 外电失电开关不动作.
  2、盘柜上有储能旋钮,储能旋钮是弹簧储能机构里的电动机的电源开关.还有柜内照明旋钮,再就是万能转换开关.

楼主:
  3、如果外电失电开关动作,打开低压部分看看是不是
           有一个大电容?
我没见过,是不是靠电容的放电电流让跳闸线圈产生动作?

网友C:
没有电容,现在一般配电盘都是用综合保护器来进行控制,综保电源是连接在控母电源上的,弹簧储能机构是用合母电源供电的,若控母电源失电,远程操作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