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SANCH三基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3-21):
各位老师你们好:问你个问题有谁能帮忙解决,我今天接触到一台SANCH三基11KW变频器-控制11KW电动机,由电位器0--10V控制加速的,频率刚加上去电流就达到16A,再加到25----32时电流就达到22----23左右,再加的话就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一长就保护了显示过载.把负载卸了频率在23HZ时电流是12A,我把加减速时间都放大了,V/F曲线的数据都试着改变了,还是原来故障,最后把它恢复到出厂设计还是不能解决,望李工指导!谢!

网友A:
控制的什么负载?如果是深水泵得用15KW的变频器.

网友B:
不正常,“把负载卸了频率在23HZ时电流是12A”显然是变频器的监测有问题

网友C:
V/F曲线是否合理?负载是否重?

楼主:
控制的是纺织机械啊

楼主:
v/f曲线按照说明书都变动过了啊,没有用

楼主:
负载卸了还是老样

网友D:
负载大的话得换更大功率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