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通讯接口问题

楼主(2008-03-21):
FX2N的圆形通讯插口是 422/485还是232的呢 ? Q系列上边带有USB口和RS232口,可以直接用USB线或者串口线通讯吗 ?》

网友A:
可以
需要线可以联系
QQ 596716790

网友B:
FX系列PLC的编程口是RS422的,可以使用SC-09或者FX-USB-AW进行编程.Q系列PLC有RS232口和USB口,可以使用串口电缆(QC30R2)或者USB线进行编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是422的,aaaa说的太明白了

网友E:
FX2N的圆形通讯插口,是422

网友F:
楼上的说的 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