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有功表和电流表共用一个互感器可以吗

楼主(2008-03-21):
就是他们串联起来用可以吗,还有互感器S1/S2接反是否可以

网友A:
s1/s2 是不可以反接的.反接就起不到计量效果了.串一起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试过.你可以电流表用 B 相 有功表用 A 、 C 相呀。

楼主:
查了下,规定是不让共用的,S1S2接反会反转

网友B:
S1S2接反会反转,那就省电费了。

网友C:
电度表,电流表可以串联.

CT二次的S1 S2不能反接

网友D:
电度电流表可以串接共用CT

CT二次则S1S2不能反接.

网友E:
不能共用

电度表测量会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