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不转

楼主(2008-03-21):
大家帮我看看:
  我用1PG给松下MSDA083A1A驱动器发脉冲 控制伺服电机运转 按住按钮手动发脉冲运行电机 一直按住电机应该一直运转 可电机好象被卡住了一样 微微动一下 我换用手轮的A B线接在驱动器4 6脚 这时手轮发给脉冲给驱动器 转动很顺畅 这是为什么呢?接线应该正确嘛 7接24V 41接COM 4 6正反脉冲 3 5接24V 29接SRV-ON  这个手动程序就两句嘛:DT0 K0 K25 K4M0 K1
                                              X0--------M4 “JOG+按钮
                                              X1--------M5 “JOG-按钮
我QQ:503377912

网友A:
还是先检查一下,脉冲发没发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