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与闭环控制问题

楼主(2008-03-21):
请问各位前辈,在PLC中什么叫开环控制,什么叫闭环控制

网友A:
查电工手册或者自动化方面的资料,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详细看看 伺服控制理论

网友B:
闭环在有反馈的条件下通过检测反馈值与给定值,自动整定输出。
开环是直接输出不需要和反馈比较。

网友C:
开环控制 ,闭环控制 差别只有一点

就是 有没有反馈

开环没有,闭环有

举个例子,闭环的

全自动洗衣机 ,给洗衣机加水时,他里边有个红外传感器
扫描到水位高低,当水位合适时,洗衣机自动停止加水

若果是开环的洗衣机
那么水位的高低得要人来看
人觉得水位合适的时候就会动手关掉水龙头

网友D:
 1.开环控制系统
 系统的控制输入不受输出影响的控制系统,按这种方式组成的系统称为开环控制系统.在开环控制系统中,不存在由输出端到输入端的反馈通路,因此,开环控制系统又称为无反馈控制系统.开环控制系统由控制器与被控对象组成.控制器通常具有功率放大的功能.同闭环控制系统相比,开环控制系统的结构简单,容易实现,并且比较经济。开环控制系统的缺点是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因此,一般仅用于可以不考虑外界影响,或惯性小,或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些场合,如线切割机床以及电加热设备等.
  2.闭环控制系统
  由信号正向通路和反馈通路构成闭合回路的自动控制系统,闭环控制是将输出量直接或间接反馈到输入端形成闭环、又称反馈控制系统.就是根据系统输出变化的信息来进行控制,即通过比较系统行为(输出)与期望行为之间的偏差,并消除偏差以获得预期的系统性能。在反馈控制系统中,既存在由输入到输出的信号前向通路,也包含从输出端到输入端的信号反馈通路,两者组成一个闭合的回路。因此,反馈控制系统又称为闭环控制系统。反馈控制是自动控制的主要形式。在工程上常把在运行中使输出量和期望值保持一致的反馈控制系统称为自动调节系统,而把用来精确地跟随或复现某种过程的反馈控制系统称为伺服系统或随动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由控制器、受控对象和反馈通路组成。在闭环控制系统中,只要被控制量偏离规定值,就会产生相应的控制作用去消除偏差。因此,它具有抑制干扰的能力,对元件特性变化不敏感,并能改善系统的响应特性。闭环控制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E:
简单说,你闭上眼睛走路,为开环;睁着眼睛走路,为闭环。

网友E:
开环时,走路走到什么地方不知道;闭环时,走路走到哪儿知道并保证走的对;

网友F:
刘兄的解释清楚简单!

网友:
明白点了

网友G:
说的有意思

网友H:
先要搞明白闭环,其实就是回路的概念,
一定要搞的非常清楚,做项目中,PID回路
是最基本的

网友I:
很好懂的啊,就是有无反馈嘛@

网友J:
楼上的老兄 呵呵

网友K:
谢谢各位的解释!

网友L(2009-06-08):
谢谢   解释的很具体

网友M(2010-09-20):
谢谢各位,我学习了,懂了一点点,可惜没有实物操作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闭环在有反馈的条件下通过检测反馈值与给定值,自动整定输出。
开环是直接输出不需要和反馈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