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仁6RA7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21):
各位同仁   最近有个项目 第一次使用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6RA70,在使用有个现象不理解:在OP屏上采集装置的励磁电流反馈K0265,在没达到弱磁点时励磁电流应该是100%,可现在装置刚上电合闸就显示78%,显示一种弱磁的现象(此时肯定没弱磁,电枢电压很低),这很不能理解?望同仁赐教

网友A:
呵呵,我们已短信交流过了,现在驱动器的面板上监控r35和r36,看看是否都为78%,如果都是,检查励磁相关参数,如p102,励磁电压,磁路电阻等等。

楼主:
刘工 你好呀 呵呵。今天按照你的我看了,R35,R36都是是99.9%, 后来直接在装置上监视K0265(励磁实际值)和K0275(励磁给定值) 都是78%,这就不明白了 。我检查了参数P102是电机铭牌上的额定励磁电流值;P112磁路电阻有值是12.2,优化自动生成的。你说的励磁电压是指P101中设置的电机额定电枢电压400V(也是弱磁点电压)。 电机铭牌上的额定励磁电压280V在参数中没找到地方
设 ,不知是否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