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08-03-21):
UPS电源选型注意事项:
1.要确认需要何种类型UPS电源。个人及家庭用可选用后备式UPS电源,其从市电转换到电池供电仅需10ms时间。工厂等企业则需选购在线式或在线互动式UPS电源。
2.确定所需要的UPS电源的功率(VA)值:将每一台设备的电压与电流值相乘获得VA值,(有的设备用W表示所需电能,将W乘以1.4即可获得大致的伏安数);把所有部件的VA值汇总,将汇总值加上30%的预留扩充容量,以备升级时用。

网友A:
还有吧朋友,就这么一点呀

网友B: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选型条件,告诉供应商你的要求,他们会给你选好的,其他的都是专业参数了。

网友C:
选择UPS的型号选择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上面所说的。

网友D:
基本上介绍的不错,补充一点
在线式的好于互动式的
互动式的好于后备式的
在线式的有长效机和非长效机。
当然了成本是越好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