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和V/F控制

楼主(2008-03-21):
矢量控制变频器性能优于基本V/F控制,为什么在许多场合还要选择基本V/F控制呢?

网友A:
不得已而为之,这是由特性决定的,例如泵类风机控制,带多电机,带同步电机等等情况下需用v/f控制

网友B: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1.控制设备的控制精度要求低
    2.V/F控制简单,对于初学者上手简单

网友:
控制方式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有些场合不需要高端的控制方式,为何要花那么多钱呀

楼主:
谢谢啦, 以后多多探讨,各位

网友C:
      “矢量控制变频器性能优于基本V/F控制,”

1、变频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输出V/F= 恒值;

2、所谓矢量控制,变频器输出也是V/F= 恒值;

3、所谓矢量控制,就是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控制时,采用电流闭环控制方式,即转矩控制方式;

4、V/F= 恒值是任何控制方式都必须遵守的,所谓不同控制方式只是闭环控制参数的不同!!!

网友D(2009-02-06):
V/f控制就是保证输出电压跟频率成正比的控制
这样可以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用压控振荡器实现

V-F控制的原理是产生一个震荡频率的电路叫做压控震荡器,是一个压敏电容,当受到一个变化的电压
时候它的容量会变化,变化的电容引起震荡频率的变化,产生变频。把这个受控的频率用于控制输出电
压的频率,使得受控的电机的转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