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3-21):
我公司定尺剪切机一台,用于测量送料长度的是用西门子s-300 350-1模块,采集安装在测量辊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实现,现在编码器的标签看不到了,请高手指点应该买什么型号的编码器备件呢?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把编码器的外型,轴心(或孔径)是否可以描述一下,这样好确认是哪一款呀。
你如有需要请来电联系: 铭圣电机有限公司昆山办事处 TEL:0512-55127479 刘智香13862622167 FAX:0512-55127409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我已找到替代品,产品是P+F   RV150N-09BK0A3TN-01500     哪位朋友知道该产品的价格???

网友B(2008-04-20):
我公司专业维修伺服电机.编码器等产品,如有需要请至电:13405088206

网友C:
大概价格,2500左右。我们有替代品,价格1500,不过要订货,最小起订量5只,货期:8-10周,日本原装。

你上面那个型号也是日本做的,不是P+F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