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pi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8-03-21):
新购一条usb-ppi电缆,与cpu224联机不上。通信时Rx、Tx灯闪亮,ppi灯不亮;如果拔掉ppi线则ppi灯亦闪亮。本地地址0、1都试过了
   通信时勾选搜索所有波特率显示通信超时;不勾选搜索所有波特率则显示ppi多主站电缆不在profibus网络上或profibus网络上存在另一台与此电缆有相同本地地址的主站
   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电缆被识别为人体学输入设备,问题在这里吗?请指教!
   已知cpu通信口是好的,因为用232-485转接通信是正常的;usb-ppi电缆是新购的,且在公司试验时正常;电脑usb口读写u盘正常;软件版本4.0.5.08,已经设置为中文。
   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A:
系统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系统已经重新安装过了,而且pc-ppi 电缆可用

楼主:
 有哪位朋友手头有usb-ppi线的帮忙看一下,系统识别成什么设备,我的显示为位置 0 (USB/PPI Multi-master Cable)人体学输入设备,不知道问题是否在这里?问题在于系统已经重装过了,还是一个样!软件和公司的是同一个版本的,也不存在软件的问题吧?
不胜感激!

楼主:
这个问题是我第一个碰到的吗?有哪位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B: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如果你是原装的线话

楼主:
软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以前从siemens官方网站下载的
而且已经试验过几个版本了,结果相同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是不能直接从机器上下载程序,只能先打开已备份程序才能下载啊,怎么回事?

楼主:
请教各位:能用pc-ppi通信可以认定通信口是完好的吗?

网友D:
应该口都是好的~ 你的USB PPI要装驱动吗? 我用的是要驱动的.就是把USB口当做COM13用的

网友E:
应该是需要装驱动的,我的PC/MPI的USB电缆就是需要驱动的。

楼主:
我的usb-ppi线是siemens的原装线,已经咨询过siemens,不用装驱动的。现在确认这条线可以同其他的cpu通信,看来是cpu的通信口有问题。可是奇怪的是用pc-ppi又通信正常!

网友D:
我以前有个CPU224CN的  我用PC PPI的电缆通信老是联不上. 我也以为是口坏了 不过我用USB  PPI 的通信就可以了~ 我的电缆是要装驱动的

网友F:
siemens的原装线USB-PPI,不用装USB驱动,

网友G:
我用usb/mpi没问题

网友H(2008-09-30):
我现在也碰到相同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有谁经验的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I:
通讯设置的有问题吧?

或你的USB/PPI是国产那种质量比较烂的;

网友H:
原装的线。

后来发现

1)原来是必须将PLC用PPI线与PC机一起联起来,光线插在PC上是试不出来的,至少我这个是这样的。

2)原装的线不用装驱动就可以的,系统自己会识别为人体学输入设备,这是没关系的。

3)CPU型号设置好之后其,通讯速率按照默认就可以的。不行的话试一下改成最低的9.6k的应该可以。

网友J:
我用的是原装德的PPI电缆,花了1800元,挺好用的

我的是232的,然后又连了个USB转232电缆

你的通讯问题还是端口和速率不对,或者可以把地址该一下试试!

网友I:
呵呆呵;

原装的PPI电缆1800 ?杀猪呀?

买2条都有多;

这不是原装的MPI;

网友K:
还是 用USB-mpi比较好 点

网友L:
买PLC的时候要求供货商送一根线即可,这根线单买的时候大约100元人民币左右。

通讯是端口和地址都要正确设置,如果不行还需要把主板本身的com口禁止掉。

网友M:
北京那里有买这条电缆的联系我yyynan@yahoo.com.cn

网友N:
USB/PPI 是通过 USB 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 RS485 信号转换和 PPI 协议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 USB 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 COM 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本电缆的工作电源取自 USB 端口,不再由 PLC 的编程口供电。
  USB/PPI 电缆适用于西门子 S7-200 全系列 PLC ,对于干扰较大易损坏通信口的工业现场,请选用光电隔离的 USB/PPI+ 编程电缆。

特性及技术指标:
* 支持 USB/PPI 的操作系统: Windows98 / ME / 2000 / XP / XP_64bit / Redhat / Mac
* 支持 USB/PPI 的编程软件版本: STEP7 Micro/WIN V3.2 及以上版本
* 完全兼容 USB V1.1 和 USB CDC V1.1 规范
* USB 总线供电,消耗电流约70mA
* 波特率: 300bps ~115.2Kbps 标准波特率自动适应
* 支持 UART 数据格式:数据位: 8 ,停止位: 1 、 2 ,校验位: odd/even/no parity
* 支持长距离通信,最大通信距离 2 公里( 9600bps 时)
* 每台 PC 只支持多条 USB-PPI编程电缆
* 工作温度: -20 ~ +75 ℃
* 电缆长度: 3 米,颜色:透明

使用方法:
USB/PPI 编程电缆需要安装 USB 设备驱动程序才能使用,这些驱动程序均包含在随产品发售的光盘上,安装方法请看驱动程序光盘上的说明文档资料。
  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 Windows 的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 USB/PPI 编程电缆对应的 COM 口,只需在编程软件或其它应用软件中选择该 COM 口即可,接下来的使用同传统的 RS232 口编程电缆完全相同。这里需说明的是本编程电缆不支持编程软件中本地通信口设置的“ USB ”选项。
远距离通信:
USB/PPI 编程电缆与 PLC 的最大通信距离可达 2 公里( 9600bps 时),这时需在电缆的 RS485 端口( DB9 Male )的 第3 、 第8 脚之间并接 120 欧终端电阻以消除信号反射,并在 PLC 端加装 PFB-G 总线隔离器,通信线采用截面积为 0.22mm2 以上的屏蔽双绞线。
欢迎各行业编程人员选用,详情请浏览http://www.Link-max.com,或致电0755-25087474咨询。

网友O:
你先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下USB/PPI电缆查上以后会多出一个COM口,看是COM几,然后再在MICWIN软件里PG/PC选项选择该COM口。再试通讯是否能够认出PLC.

网友P:
你的pg/pc设置,选usb了吗?,你的usb_ppi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电缆被识别为人体学输入设备,但应该有simens 等字样,实在不行你到我这卖一条国产的吧,200元,

不用安装任何驱动,但micrwin要v4.0sp4以上版本,本产品不象国内其他厂家用 串口转usb驱动,我门的产品与西门子完全一样,但不能对西门子屏编程.波特率从9600到

187.5k自动查找,与西门子一样无任何差别,当然外观没有它好. 我的联系电话是:13604264392? 大连

?

网友Q:
对:Coca-cola 关于

我用的是原装德的PPI电缆,花了1800元,挺好用的

我的是232的,然后又连了个USB转232电缆

你的通讯问题还是端口和速率不对,或者可以把地址该一下试试!

?

内容的回复:

这么厉害?? 原装pc/ppi电缆要1800啊??? 在什么进口也不用吧?? 也就三位数

网友R(2008-11-16):
pg/pc选项属性选择高级PPI,即可。不用驱动,人体输入设备没有关系。

网友S:
哦,没有用过的啊,呵呵,S7 200的不错的啊

网友T(2009-03-14):
这种我也遇见过,不过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只要设置正确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U:
23楼说的对!太详细了!

网友V:
我买过300的原装线,需要2000米啊,USB接口的。一个字,好

网友W:
西门子的USB/PPI电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用装驱动.

在设置PG/PC接口中,本地连接应选择USB,不能选择COM*.如果选择COM,注定通讯失败.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偶然发生通讯问题,可拔出计算机上的USB端,然后再插入,通讯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X:
我也说一下自己的经历,确实很头疼,连了很多次才能连上:1.端口一定要选对了,不是原装的西门子的USB-PPI基本都不能使用USB选项,基本都是选COM口了,具体哪一个到硬件管理器里看。2.把占用端口的软件一定要关掉,最好是在进程里直接关掉,不然一直显示被其他程序占用,尤其是和手机连接的程序。

网友Y(2009-12-24):
 还是  不行,连不上 。原来通信都正常过的 ,就是显示模式为10位。

网友Z(2010-01-28):
做人要厚道  请给接线图@!!!!

网友AA:
PPI485话还是自己做线比较好用

网友AB(2010-03-02):
6ES7901-3DB30-0XA0 (或USB-PPI+):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多主站PPI编程电缆,直接使用 STEP7 MicroWIN 软件中的USB接口,无需安装驱动程序,支持PPI 、多主站PPI、高级PPI协议,支持187.5Kbps高速通信,100%同西门子6ES7 901-3DB30-0XA0 , 5米,带通信指示灯。

6ES7972-0CA23-0XA0(或PC-MPI+):RS232 接口的西门子 S7-300/400PLC 编程适配器电缆, RS232/MPI 带通信指示灯,可替代西门子产品: 6ES7 972-0CA23-0XA0 , PC 端口通信速率 19.2Kbps ~ 115.2Kbps 自动适应, MPI 端口通信速率 187.5Kbps 和 19.2Kbps 自动适应。可使用 PC/MPI+ 连接 PLC 与第三方厂家的触摸屏(WEINVIEW/EVIEW)通信。

电话:021-62061936      公司网址:http://www.plcdl.com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市场1C21         张小姐    QQ:280756354

6ES7972-0CB20-0XA0 (或USB-MPI+):USB 接口的西门子 S7-300/400PLC 编程适配器电缆, 5米 ,带通信指示灯,直接使用 STEP7 软件中的USB接口,需安装西门子原装驱动程序,支持PG/PC主站,可替代西门子产品: 6ES7 972-0CB20-0XA0 。 MPI 端口自动适应通信速率有 19.2Kbps 和 187.5Kbps、500Kbps、1.5Mbkps DP主站通信。

6ES7972-0CB20-0XA0 (或USB-MPI+):USB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300/400PLC 编程适配器电缆, 5米 ,带通信指示灯,直接使用 STEP7 软件中的USB接口,需安装西门子原装驱动程序,支持PG/PC主站,可替代西门子产品: 6ES7 972-0CB20-0XA0 。 MPI 端口自动适应通信速率有 19.2Kbps 和 187.5Kbps、500Kbps、1.5Mbkps DP主站通信。。现已支持西门子200全系列PLC,达到真正意义上和原装一模一样的功能。

网友AB:
电话:021-62061936 公司网址:http://www.plcdl.com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市场1C21 张小姐 QQ:280756354
销售各种PLC编程电缆,如:西门子,欧姆龙,三菱,松下,富士,GE,AB,施耐德.台湾台达、永宏HITECH, WEINVIEW,EVIEW。。。。

网友AC(2017-11-01):
把你的PLC开关打到关闭状态再试。可能你的PLC通信端口被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