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数控系统通道的概念

楼主(2008-03-22):
如题
另外系统的轴号是不是应该和通道号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
你能解释一下通道得概念马?

网友A:
如果是指多通道数控系统中的通道,则通道数表示的是一台数控系统可以处理的加工联动坐标系的数量。在同一台机床中,物理轴号与通道中的逻辑轴号必然会有对应关系,但是同一个物理轴有可能对应不同通道的不同逻辑轴。比如立卧转换加工中心中,如果设立式加工坐标为一个通道,卧式加工坐标为另一个通道,则垂直轴和两个水平轴等物理轴在不同的通道或加工坐标系中所对应的XYZ逻辑轴就会有所不同。再如,车铣加工中心中,同为伺服主轴的物理轴,在车削通道和铣削通道中对应不同的逻辑轴,车削中为C轴,而铣削中为A轴。

网友B(2010-07-31):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指多通道数控系统中的通道,则通道数表示的是一台数控系统可以处理的加工联动坐标系的数量。在同一台机床中,物理轴号与通道中的逻辑轴号必然会有对应关系,但是同一个物理轴有可能对应不同通道的不同逻辑轴。比如立卧转换加工中心中,如果设立式加工坐标为一个通道,卧式加工坐标为另一个通道,则垂直轴和两个水平轴等物理轴在不同的通道或加工坐标系中所对应的XYZ逻辑轴就会有所不同。再如,车铣加工中心中,同为伺服主轴的物理轴,在车削通道和铣削通道中对应不同的逻辑轴,车削中为C轴,而铣削中为A轴。

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