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选型

楼主(2008-03-22):
电机速度可调,最大转速500转/分 时的转矩为500NM,电机输出不带减速机。最小转速100转/分 时的转矩为120NM,请教是用变频器加异步电机,还是用伺服电机

网友A:
你如果是做定位控制,最好用伺服电机。如果对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 闭环矢量,一般都能满足要求。国产的变频器现在也有,像正弦的300 英威腾的 chv系列 等等!

网友B(2008-06-28):
如果是速度控制,根据公式P=T*n/9550 知道 P=26.18KW 又因为最大转速500转/min,根据公式n=60f/p 知道 p=6(假定f=50hz) 因此选用的电机为30kw 12极异步电机可满足工艺要求。变频器的选型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型。

网友C:
一般我们用的交流电机8极以上好少看见过的呵,建议机械上改动下,加减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