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改动后PLC报错

楼主(2008-03-22):
原来程序运行正常,上传后在FC中加入一常开点,别的不改动,重新下后,PLC的SF,BF(3152DP)灯就亮了,怎么回事,我看了原来程序和设置和现在没别的变化的

楼主:
我在PLCSIM中运行却没有任何问题,下载到机器上就不行了

网友A:
FC中加入一常开点,是in吗,那么调用时就要付值,如果直接寻址,如I 0.0,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看一下诊断缓冲器

网友B:
是的,如果是加了IN的话,你在OB中调用的FC就不对了啊,要重新写的啊,所以肯定会出错的啊
再看看吧,或者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现在是      O     DB11.DBX    0.1
      O     DB11.DBX    0.3
      O     DB11.DBX    0.5
      O     DB11.DBX    0.7
      O     DB10.DBX    0.1
      O     DB26.DBX   50.4
      =     M     30.0
原来      O     DB11.DBX    0.1
      O     DB11.DBX    0.3
      O     DB11.DBX    0.5
      O     DB11.DBX    0.7
      O     DB10.DBX    0.1
      =     M     30.0

网友A:
db26定义正确吗?恢复原来的FC,看一下能正常运行吗?也许还做过其他操作?

楼主:
恢复原来的FC后就正常了,现在生产线在运行,无法再试了,只有等再停机再试了

网友C:
同意刘天意的说法,看看你程序中是否定义了DB26,还有数据类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