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440老骚

楼主(2008-03-22):
             SX440发电机调压板,老是烧坏?今天又烧了一块,是第三块了!都不知道怎么给上头解释了。我查了一块200—600,但公司卖一块1200。各位朋友,麻烦帮我研究一下。还有,假如我把DC12V电源直接接到发电机励磁定子绕组上。可否送电使用???

网友A:
看看发电机励磁定子绕组上有问题吗?还有那个小发电机是不是输出过压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的回复!已经找到原因了,我介绍下原因,以后各位朋友有同样的情况可查明!
    原因是发电机励磁定子绕组有几匝线圈老化碰线。告成励磁定子绕组缺匝,且电阻降低。(300KVA发电机励磁定子绕组电阻约40~42欧)现在才20欧,重新绕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