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s7-200PLC可以通讯么?

楼主(2008-03-22):
我现在有6个系统 6个PLC请教下 我想实现以下循环 1-2-3-4-5-6-1 可以不?谢谢大家了 还有PLC和PLC之间用什么线联接,可以么?还有我们每个PLC都和触模屏联接在一起了,还能和其他PLC联接在一起么 ?那个通信口海够用不? 只是想在PLC之间传送一个信号好实现自动顺序起动。不进行调试。就好似想传个信号  起动信号

网友A:
应该可以,依据不同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通讯方式,如:
-1 输入/输出点直接连接
-2 S7-200的USS协议通讯
-3 PROFIBUS-DP
-4 工业以太网

楼主:
亚星
 你可以简单介绍下“-1 输入/输出点直接连接”可以么?

网友B:
Plc之间只传递一个信号?开关的话,直接用数字量的输入输出更直接
如果一定要用通讯,根据你的要求,建议用有两个通讯口的plc

楼主:
恩,要通讯的,只要就是传递一个起动信号。意识就是每个PLC中都有一个小程序被跳过运行, 按下1号中的那个小程序的起动开关,运行完 传递给2号PLC,当2号PLC运行到这个小程序时就不会跳过了,会运行小程序,。。。。。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