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级维修:可变频电源

楼主(2008-03-22):
因控制系统需要,现想设计一个电源:
    输入:直流12V或24V
    输出:交流 矩形波或正弦波都可.频率 5至50HZ 110V 0.5A足够了.
    很多年以前搞过电子电路,但因长时间不搞了,真是力不从心.所以恳请芯片级维修帮忙设计一下.需要整体的电路图,如有变压器请给出大致参数.另请帮忙给一个大概的成本.
    如果需要费用请不要客气,照直提出就行.
    Email:sjzlzh1@126.com
    QQ378697131

网友A:
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呀!

网友B:
可以呀,费用不要。

我提个方案:先把12V升压到110V (方波),或155V(正弦波)。再用一个压控振荡器把它逆变成交流电。因为是压控震荡,频率是受电压控制的,只要改变一个直流电压,就能方便地改变频率。

为什么要先升压?这样就可以避免用变压器。你的频率范围较大,而且频率很低,不容易兼顾。

网友C:
参考TL497资料,我网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