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刚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8-03-22):
有一台德国的洋垃圾-起重机(吊车)跟电动葫芦一样的原理.有快速向上快速向下,慢速向上慢速向下,慢速的动作正常,快速向上向下时,一启动就烧保险,交流电动机电阻三相平衡,无对地,接触器三相触头无断路现象.就是一个正反转控制,快速慢速是二台电动机都是串在一起驱动负载的.快速与慢速的三相电阻不一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烧保险?

网友A:
看看电流多少呀?是过载了没有

网友B:
最近修理过么? 电动机的至接触器的引线正确么

网友C:
快速的时候接触问题

网友D:
查一下机械问题

网友E:
怎么做的这个网页啊,这么大的分辨率

网友F:
你盘一下是否难盘动,有可能是机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