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报欠电压,测得直流断C,D两端子电压从530V迅速递减到450V报警

楼主(2008-03-22):
如题,请问高手这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A:
说的不太清楚,有可能是起动电阻坏,也有可能是直流毋线快熔断,但,一定要排除造成它的故障,确保无误,在上电试机。

楼主:
原来是电容坏了

网友B:
    分明是继电器不工作或者坏了...其他没有坏的....

网友C:
原因找到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