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启动转速慢?

楼主(2008-03-22):
单相电机启动转速慢?没有劲,怎么回事?

网友A:
启动电容漏电或者容量变小了

网友B:
电容问题,负荷大??

网友C:
更换电容

网友D:
检查电容器

网友E:
启动电容坏或接线错误.

网友F:
启动电容坏

网友G:
换个电容

网友H:
电容容量变小

网友I:
换个电容,应该是电容问题,启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