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系列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03-22):
接手一套PLC系统,采用CPU226,CPU222,CPU221两个和PC组成通信网络,从CPU226获得的PLC梯形图显示此通信模式为自由口通信.同时发现从221连接到PC的信号电缆仅含两根信号线.

请问:
在这样的通信方式下,从CPU226获得的PLC是否为整个连网系统的PLC程序

这样的接口是如何实现的,有无相关资料.(没有发现使用CP243模块,同时全部用上述电缆完成,提程序时,直接从CPU226 MPI接口提取) ,查看代码应为自由口通信,具体细节请指教.

楼主:
因为现场不是我去的,兄弟们带了一堆问题回来找我,比如PC已经黑屏死机等,从程序上看不出更多信息,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是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
没怎么看明白,
但是仅从226获得的程序不是是整个网络的程序
还有,在不用cp243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自由口通讯模式,如是连pc机,不会排除ppi或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