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定位完成后,反向行程问题

楼主(2008-03-22):
有些伺服定位系统,在定位完成后,总是会反向移动一点距离。
对于这个设计,我有几点疑问:
其一,为什么要有反向的移动呢,这样有什么益处?
其二,反向移动是怎样实现的,是伺服驱动器本身设置的还是上位控制器发出的命令?
其三,我处一个伺服定位系统,感觉其反向行程重复精度不够,有时走的多,有时走的少,造成定位精度不够。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1、可能是伺服没调好,定位超调了;也可能是为了保证从固定方向定位,消除传动间隙的影响。
2、是伺服的问题;是控制器的命令
3、是不是给脉冲/方向信号控制的?是不是传动有间隙、打滑的地方?

网友B:
有时走的多,有时走的少
这种情况比较少吧
要么多走、,要么少走
难道传动有间隙、打滑的地方的地方有两个?
执行机械和反馈机械都有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其控制方式是方向信号加脉冲实现的位置控制。
以刘版主的分析说这个反向转动是因为超调而出现的,这一点我还不太确认。那是不是有些伺服系统会特意这样设计呢,就是每次定位完成后再反向移动一点点呢?
另外这个伺服系统是比较粗糙的,不是闭环的,也就是上位机不接收反馈信号。并且这种系统也是不允许超调的,因为其是切纸机,推进机构只能把材料向前推,但机构向后退时不会把加工材料也向后拉。

网友C:
1. 反向的移动是系统的用户程序里定制的,为了避免移动体超出物理极限位置而特意设定地,一般定位原点都小于物理极限点,如果在菜单里能看到参数设置,可以看到可能有如下几种极限点的数值:
soft limit-系统软件限位点,home limit-原点,up limit-上(最大极限点),down(low) limit-下(最小极限点),这里的soft limit 就是物理极限点,原点是小于它的,一旦原点值设定大于soft limit,那么我们俗称的飞车或撞机就会出现;up limit 和 low limit 有些系统里是小于原点的,用于限制移动体在此范围内移动,有些系统则不用这2个。
  第3个问题支持刘老师!机械传动可能性较大。

网友A:
机器不允许超调,与机器定位不超调,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如果向两个方向运动都有这个现象,那就多半是电机超调了。造成的原因,可能是给定的脉冲信号没有减速过程,或减速太快,驱动器里用了比较大的前馈或者积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这个问题是出在一台调试的新机上。伺服是富士的W系列。
这个定位后的反向移动不是设计上的,
应该是伺服系统超调后,驱动器自动回转造成的。后来将自动调谐增益由02调至12,不再看到其每次定位完成后再反向转动一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