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08-03-22):
测试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好坏,可以按照测试普通硅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测试。
    把万用表拨在R×100或R×1K挡,黑表笔接红外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测得正向电阻应在20≈40K;黑表笔接红外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测得反向电阻应大于500K以上

网友A:
写这篇文章的不一般

网友B:
是高手中的高手吗!

网友C:
接上电源试试不就可以看出吗??我们就用红外发光二极管来对中的!!但有时二极管发的光不够强我们就不能用了!!一般我往远处照照来看二极管的好坏!!好的照的远而且光亮!!差的就不行了!!

网友D:
现在有的是可以调的

网友E:
搞不明白,红外线能用眼睛看见吗????我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数码相机或手机摄像头来观看红外二极管是否有红外光发出。

网友F:
下面引用由lhtgk在 2008-3-25 21:17:00 发表的内容:
  搞不明白,红外线能用眼睛看见吗????我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数码相机或手机摄像头来观看红外二极管是否有红…
--------------------------------------------------------------------------------------------
正确,电子报有刊登

网友G:
又学到一点

网友H:
好久没有看电子的资料了,老本行都快忘记了,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I:
红外发光管也不一定一点也看不出来,也许它也发出部分可见光呢?不过遥控器上的光是看不到,我总怀疑是用某种透过红外线但不能通过可见光的材料把可见光隔断了,是不是这样?请教了。

网友J:
我记得用个接收的插在万用表上然后测试的

网友K:
利用手机摄像头比较方便快捷,我试过

网友L:
先学习一下吧,以后也许用得上。

网友M:
学习了..........

不断学习中

网友N:
测正反向的电阻也很方便.

网友O(2008-09-24):
对着手机摄像头按一下最直观

网友P:
除了用万用表测电阻之外,还可以用收音机判别其好坏。

网友Q:
用收音机的AM档能收到红外管发信就算好的。

网友R:
用收音机只能判断出电路是否震荡,但是红外线是否发出,最好用摄像头来判断。

网友S:
顶7楼的方法,简单

网友T:
用一块9V的电池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搞不明白,红外线能用眼睛看见吗????我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数码相机或手机摄像头来观看红外二极管是否有红外光发出。

学习了~~

网友V:
最简单的办法,给红外发光管通电,用手机摄像头去照,如果正常能看到白光。CCD可以感应红外线

网友W:
用手机摄像头就可以,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