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Builder通讯问题

楼主(2008-03-22):
系统为PKS201,通过QuickBuilder读取别的牌子的AP表的参数,协议是Modbus RTU。在Point中建立模拟量点,读取电压、电流等数据均正常。数据类型参数为U32B。但是建立一个状态点,在读取开关量时,却发现出错。具体情况为:
比如说地址576为一个bool值的点,为控制开关;688为一个32位整型的点。其中688的0位为总开关状态,1位为报警,2位为1#开关状态,3位为2#开关状态。我建立一个Point中建立一个状态点,在PV,OP地址中输入 Control1 576 ,这个时候能在Station中正常读出576的值,且能正常控制。同样再建立四个状态点,PV地址为 control1 688 0;control1 688 1;control1 688 2;control1 688 3。下载后发现有错误数据包,几个状态反馈无法读出来。如果我多建立几个状态点,分别把control1 688 4、control1 688 5、control1 688 6......control1 688 10都下载下去,却发现前面几个状态位都可以在Station中正常显示了。这个时候把control1 688 4等没用的点删除,前面几位又不能读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好,我也在学这个,期待高人的回答。

网友B(2010-04-02):
这种现象并不全是PKS的原因,PKS需要读一个完整的字节,才能解析,所以一定要让第三方的控制器给出连续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