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威腾变频器的转速追踪再启动功能

楼主(2008-03-22):
请教高手,1、英威腾的转速追踪再启动功能使用后,与加减速时间有无关系?
2、变-工频切换时我需要自由停机,工-变频软停机时我需要减速停机,这样是否可以实现?
3、在变频运行PID调节时,转速追踪和PID哪个优先?

网友A:
1、转速追踪功能使用后,会按照加速时间加速。
2、我们变频器只能设置一种停机模式
3、此二项功能并不是同一功能组项,两者并不矛盾,没有优先次序的定义。

楼主:
清心你好!我把使用环境具体再描述一下:首先我的变频器运行在PID调节状态,2个电机会做变工频和工变频切换,切换时我用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变频切换到工频时是快速切换,所以我要求减速时间很短或自由停车。因为变频的输出已被接触器断开。工频切换到变频的目的是为了让电机在变频的控制下软停机,这时就需要用到转速追踪启动,因为电机工频断开瞬间还在旋转。电机切换到变频控制后然后停止变频器,实现按减速时间软停机。请问这样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B:
路过,新手,感觉像在搞一托二的恒压供水.

楼主:
没错,一拖二的PID调节,关键是看在这个状态下能否实现转速追踪,期待工程师们的解答

(:

网友:
hehe

你的一托二还别出心裁啊

我还没试过

下次看看

网友A:
我们的一些变频器本身就带有自动切换这样的功能,不需要用到PLC,也不会出现你所担心的问题。
水泵这样的切换只在75KW以下可以,再大的电机就不建议这样直接切换了,因为冲击电流较大。

楼主:
我有一套一拖三的系统装在绍兴,160KW,用ABB ACS800  也是PLC控制循环软启动,没有任何问题。调试时,变工频切换时确实很让人心惊肉跳,但用了两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A:
您可以先看一下我们CHV160的功能介绍,已经内置了多泵切换的功能,已经优化了供水方面的功能,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网友C:
用PLC控制应该可以实现,默认设置变频器减速停车,再将变频器的一个输入端子设成“自由停车”功能,变频转工频时将该端子闭合使变频器自由停车(此时是否要同时断开运行端子,楼主要自己试试,我也没试过),工频转变频后,断开变频器运行端子,变频器减速停车。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谢谢aoterjia先生的关于多功能端子来切换停车方式的建议。在我提的3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我最想知道:变频器运行在PID调节状态,而我已经启用了转速追踪启动,当我断开变频器运行端子,然后控制接触器将变频器的输出切换到正在旋转的电机上,此时再闭合变频器运行端子,变频器是否能够去追踪转速,然后再进行PID调节?

网友A:
这样的功能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