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电机控制原理及图纸

楼主(2008-03-22):
公司新项目要上几台500KW10KV高压鼓风电机,大家有谁在用。请将高压电机控制原理及图纸发给我,在此谢谢。邮箱:txg5915167@yahoo.cn

网友A:
是绕线的还是鼠笼的呀

网友B:
我这里有用的,控制主要看你选的接触器二次回路电压情况,交流或直流,电保持或机械保持等等,再就是电机保护器的选型,要注意断路器和接触器不一样.

网友C(2009-09-09):
楼主,如有H630高压电机图请给我一份.谢天谢地.tongdexing@yeah.net

网友D(2010-02-24):
我厂新上项目,现在有电机900KW*3,800KW,560KW*2,500KW*2,400KW*2,400KW*2,315KW,打算用高压电机,请教各位大虾应采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还有装机容量大约10000KW低压系统,配电应该选择35KV还是10KV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