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千瓦电机星三角启动的设计

楼主(2008-03-22):
90千瓦的电机星三角启动用两个接触器,输出不是六根线吗。用25平方的线可以吗?
主电路在空开下一路分到一个接触器(角接接触器上端);另一路分到电机。都是用的25平方BVR电线启动时电线会不会电线过热?有可能断吗?启动后,正常运转时间长的话会过热吗?
空开用的施耐德NS250N MA220 启动时会跳闸吗?

小弟不才望大哥们指教!在此谢谢啦!

网友A:
25平方的线肯定不够,90kw电机电流应该是175A左右,即使是Y/△启动,每根线的电流大约也得100A,至少需要35以上,最好配50电缆。

网友B:
35可以了!我们110KW就35啊!

网友C:
看过你的负载来的,

楼主:
电机是带液压油泵的,启动是空载。
按手册上说在40。C时载流量是109A我是明敷。
线长不超过1米

网友D:
35平方好一点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是带着泵,泵是空载

网友E:
35的好点

网友F:
25平肯定不够,最少要35

网友:
25的有点小啊

网友G:
是相应的公式吗?

网友H:
25的不够,要35以上

网友I:
要3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