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能在1.2倍的过负荷时长时间运行吗???

楼主(2008-03-22):
如题,今天我们这有个人说能长时间运行,我个人认为是不行的,请大家各抒己见!!!!!1

网友A:
有设计余量,可以连续运行.但是不推荐.10K/400的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
 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C:
下面引用由tz筱筱在 2008-3-22 21:58:00 发表的内容:
  支持楼上说法
 不推荐这样做
--------------------------------------------------------------------------------------------

网友D:
有人说可以加油强制冷却系统,长时间过载运行,可能是误导.

网友E:
长时间过栽运行,容易造成绝缘和油老化,可以考虑加个风机散热

网友F:
变压器能否长时间过载运行,取决于它的实际温升。如果实际温升低,距标准值余量较大,长时间过载运行无烦。如果实际温升高,不但不能长时间满载运行,可能还得减载运行,更谈不上长时间过载运行。
  如果实际温升低,距标准值余量较大,或加强冷却,长时间1。2倍过载运行无烦。[b]但必须注意是否有局部过热存在[/u],向变压器生产厂家咨询吧。

网友G:
电监会(2006)编写的教材上说:变压器在正常情况下:
在绝缘及寿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在高峰及冬季可以过负载运行。但对室外变压器总的过负载不得超过30%,室内变压器的过负载不得超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