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BB驱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3-22):
现有ABB.ACS400变频器驱动部分的驱动电压不对.上臂的A3120的5脚与8脚之间有30V的电压.下臂的三只A3120的电压只有4V.而且奇怪的是因为3120的电源是由两组叠加的一组为4V.另一组为-0.3V,负端电压比正端还高一点,我是第一次接触ABB变频器不明白它的电源结构.请朋友门能帮帮我谢谢哈!!!

网友A(2008-10-14):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在不接模块的情况下,上臂A3120的58脚为24V,下臂的58脚为4V,

不接模块启动变频器,上臂三路驱动电压为16V,下臂三路为0V

停机状态下,上臂三路驱动电压为5V,下臂三路为0V ,

不懂得这样的情况下,是正常吗?如不正常,些时的电压应分别为多少?希望修过的朋友拿出来共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