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将单相电用于三相电机怎么接?

楼主(2008-03-22):
有台设备上用了三相380电机,可电源确只有单相220的,怎么接?谢了

网友A:
3相电机可以改成220V的!但其负载能力会降低一半!你只需在原来的电机上加一个启动电容就行!

网友B:
老帖子了,如楼上所讲.加以启动电容就可以了.功率会下降.

网友C:
同意一楼

网友D:
怎样选择启动电容

楼主:
怎样接线?在网上有查,但没图,没弄清楚

网友E:
加个单相变频器不就得了吗 ?

网友F:
加电容不如加变频器呢。呵呵,简单还能调频。
就是贵点。。。

网友G:
要加个工作电容,是个老帖子了!我记得我以前回过这样的问题,电容的大小是要看电动机接法的,Y型的工作电容的容量取6%P,P:是电动机的额定功率。三角型的是取10%P!

网友H:
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接线端连接上几只电容器,可以接至“单相电源上运行。对于常见的单速三相电机,无论它是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都不必拆开电动机绕组的内部接头,而只需在引线端并联电容器。 字串3 三相电机是三角形接法时,电容按图:连接;是星形接法时,电容按图2连接。图中C2为运行电容人:为启动电容。闭合开关K后接通电源,电机开始运行,当电机达至!额定转速后,应通过开关K将c1断开,否则电机会发热,甚至烧坏。 字串4

网友H:
电容C2的容量可按下式计算:C2=1950*In/(Un*COSФ) (μF) 字串4
式中1N、UN、cos十分别是原三相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功率因数值,若铭牌上无功率因数,cosy可取0·85左右。例,日某台三相异步电机铭牌上标有“A”连接,额定电压力220V,额定电流力0. 85A,功率因数为0.8。则改为单相运行时工作电容C2为:
字串1
C2=1950In/(Un*COSФ)=1950*0.85/(220*0.8)=9.42(μF)
字串4
取C2=10μF。
字串7
电容C1的容量可根据电动机启动时负载的大小来选择,通常为C2的1~4倍。对于功率1kw以下的小电机,C1也可以去掉不用,但C2数值要适当加大。经此改接后,电机的容量根据电机运行时功率因数的大小要下降10%~40%。 字串5
上述电路中的电容要选纸介油浸电容或金属化电容等无极性电容器,不能用电解电容器,同时要注意其耐压值。一般地,若电机工作电压力220v,电容耐压应为400v;若电机工作电压力为380V,电容耐压应力600V左右。 字串5
用三相电机发电 字串9
在某些场台,如果一时找不到发电机,可以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电容组合进行发电,连线图见图3。三相电机的三个绕组无论是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在它三个引线端,两两之间接入3只相同的电容器,这样用柴油机、水轮机作动力拖动这台电机,当达到额定转速时,引线端电压会升至电机运转的原额定电压值。
字串9
实验表明,用三相电动机发电主要用于照明、广播等电阻性负载,不宜多带电焊机等电感性负载。根据经验,额定电压力380V、转速力750~1500转/分的异步电动机改作发电时空载和满载时所需的三相总电容量C=C1+C2+C3如表1。发出三相交流电的稳定性取决于负载是否稳定和发电机的转速是否稳定。使用时,三相负载的对称与否对电压无影响,为安全稳定起见,负载的总值不应超过原电动机功率量的80%。电容器C1、C2、C3的耐压值高于元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若额定电压力220V,电容耐压应为400V左右;若额定电压为380V,电容耐压应力600V左右。 字串2
应用上述电路发电时应注意两点:(1)转子要有剩磁。若用新电机或停用已久的电动机发电,可用于电池向任何一相线圈通电一下即可。(2)不要带负载启动,因为这样会使起始励磁电流的建立更加困难。

网友I:
老帖也顶一下

网友J:
书店的书上我也看到了,小电机(2KW以下)才能这么办

网友K:
三相电源输入的变频器能否在单相电源上工作?

网友L:
晕,键盘不好了,不好意思!!

网友M:
学习啦 就是记不住公式呀

网友N:
还是用加变频器的方法吧,加个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就行

网友N:
不过电机也要换220的才行

网友O(2009-01-15):
可以空载不可带负荷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还是用加变频器的方法吧,加个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就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还是用加变频器的方法吧,加个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就行

网友R:
哈哈,我觉得也是加个变频器就可以了,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就有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直接接进去就可以了,不过改造成本高点。

网友S:
不要一根死筋,难道拉一条三相电源很困难吗?

网友T:
没有三相电源就用单相电机吗?

网友U:
三相220V的电机需要一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