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老烧求助

楼主(2008-03-22):
 最近有台机器上的油压两通阀上的电磁线圈老烧,是不要加个电阻限流,是220V的不知加什么型号的电阻,我电子知识不行,说路过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2009-05-06):
两点:1线圈绝缘不好;2线圈负荷太大,公式:线圈通电持续率=通电时间/通电时间+停电时间*100%,超负荷使用线圈.

网友B:
两点:1线圈绝缘不好;2线圈负荷太大,公式:线圈通电持续率=通电时间/通电时间+停电时间*100%,超负荷使用线圈.

另最好别用220V的,我原来在气阀上用220V就经常烧,后用DC24V就好,

最好选用是,通电是短时,不通电长时.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C:
你买的线圈是不是不是阀原配的?电磁阀的品牌是什么?环境温度?通电时长和频率如何?很多东西部了解,不好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点:1线圈绝缘不好;2线圈负荷太大,公式:线圈通电持续率=通电时间/通电时间+停电时间*100%,超负荷使用线圈.

另最好别用220V的,我原来在气阀上用220V就经常烧,后用DC24V就好,

最好选用是,通电是短时,不通电长时.

http://www.minya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