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08-03-22):
  我们一台设备cpu是413-2dp ,修改了几个功能块后下装程序会报存储空间不足,提示压缩空间仍然不够.plc存储空间为17k,我的程序大概7k多,有一个64kflash卡.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检查程序

网友B:
那个FLASH卡好比硬盘,当你执行命令:down user program to memory 后,才可以将你的程序下载到卡里,因此与你的FLASH卡的大小无关.可以精简程序,还有可以在STOP位置,用compress压缩整理存储空间.

楼主:
千山独步:
压缩了也不行,可存储空间还有不小呀

网友C:
关注中...如果通过了别忘了告诉大家怎么整的?

网友B:
不行就清空CPU,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D:
清空CPU,试试!!

网友E:
因为你下载是进入工作内存,
如果压缩还不行的确话.
最好清空工作内存或着拷卡

网友F:
在线清内存

网友G:
PLC程序下载是先把程序块下到存储卡的空位置,然后替换掉当前的程序块,如果你要下的程序块比较大(超过了目前剩余空间的大小)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的办法要么清空存储卡重新下载(一般不建议这样,因为运行的数据就都没有了),或者你把PLC stop ,然后在线删掉几个小的程序块,使空间足以下载大的程序块,下完大的,再把小的重新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
对呀,楼上说的对ya

楼主:
我现在是将程序清空,flash中的程序自动传到cpu中,然后只将改过的四个功能块下传,提示压缩后能传进去,以后再改时再试其他方法。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13-12-04):
谢谢大家,最后只是把更改的块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