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论坛

楼主(2008-03-22):
本论坛专门为工程技术人员、维护人员及对DCS有兴趣的爱好者开通,有什么问题大家毫不保留的一起交流,一起沟通,一起进步和一起分享经验的及时平台。
QQ群号:58197893

网友A(2008-07-15):
支持,我先加了。。。。。。。。。。。。。。。。。

网友B:
论坛还是QQ群啊?没有网址吗.

网友C:
支持,可惜不是经常上QQ,上班时间不准上QQ

网友D(2008-11-24):
关于串级PID的,控制功能描述如下,如何实现?请教高手。 用西门子S7-300,FB41.

流量/液位控制
进TAU500的流量设定值F.SP取决于酸化池的液位。流量的控制通过阀门FV301(PID控制)来实施。
酸化池的液位介于L.HI和L.LO之间,流量设定值 F.SP 将分别等于通常流量(F.NORM)。 如果液位超出该范围,流量将会高一点或低一点,取决于酸化池的液位。

“流量/液位”控制时的输入设定值和F .SP“最小”,“通常”和 “最大” 设定值用于计算流量设定值,它与酸化池的实时液位有关。该计算公式 是 y = ax + b, 其中 y 代表流量 x 代表液位。

通过串级PID控制,酸化池液位设定值L.SP, 液位变送器信号为L;流量变送信号为F,酸化池出口泵通过调节阀FV300送到下一级TAU500。

网友E:
我要加入

晕哦。。。我公司用是浙大中控的JX-300X  DCS系统,,,OPC是浙大中控自已的

网友F:
各位师傅,有使用过一台操作站两台主机的DCS配置吗?同时操作是否有相互干扰?

网友F:
对不起说错了,是一台主机两台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