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NC系统参数修改

楼主(2008-03-22):
FANUC和三菱的系统参数及PMC/PLC怎样防止被误修改?或者加密啊?

网友A(2008-09-26):
FANUC0系统的PMC是烧在ROM里,改不了;0i、18i、21i可能被改,可以把3208.7设为1,进入不了PMC页面即可,但使用不便,还可将PMC画面里“SETTING”、“PMC LADDER”、“PMC EDIT ENABLE=1”即可防止被改,但这事说出来立马也就没意义了,凡看过此帖的就都知道怎么让系统能够改PMC了

网友A:
FANUC的系统参数还可用P3902.1保护。三菱的不清楚。

网友A:
有人介绍一下三菱的系统吗?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