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YENCE的KV-1000的PLC

楼主(2008-03-22):
请问KEYENCE的KV-1000的PLC 一定要用SD卡才能运行吗? 第一次用想请都一下.

楼主:
请知道的人帮帮忙吧, 要用SD一定要基恩士的吗?

网友A(2009-08-21):
不用,SD是记录数据用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   基恩斯的也跟普通的PLC一样的啊

网友C:
不用

我刚用keyence1000做了个项目

有些东西很好用

比如定位指令

但是好用就缺乏灵活性了

要看应用的场合

不过keyence的质量还是信的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