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S 30KW, 通电仅充电指示灯亮

楼主(2008-03-22):
富士G11S 30KW, 通电仅充电指示灯亮, 拆机检查时发现驱动板上有一小继电器有"嗒嗒嗒"的不停接通/关断的声音, 但频率很低, 偶尔会在一瞬间点亮编程器的所有数码管(全部显示8), 请问应该怎么检查?

网友A:
下面那张大板有问题了

网友B:
电源有问题,

网友C:
把开关电源部分电解电容换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明天上班去换电解电容试试, 如果有问题还要向各位请教:-)

楼主:
下面引用由沈余在 2008-3-23 16:31:00 发表的内容:
  把开关电源部分电解电容换一下
--------------------------------------------------------------------------------------------
您好, 请问是最大的那一个故障可能性大一些吗?

网友D:
很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量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特別是5V电压,如果沒有,修电源。

网友E: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F:
电源不震荡,最大的问题就是震荡电容和震荡芯片的问题。一般都是震荡电容。

网友G:
   电源坏   沈阳变频器维修电:13704007982

网友H:
电源有问题.

网友I:
我在温州有事情可以联系我13057914523

网友J:
www.shdongtong.cn 能帮助你

网友K:
你好啊
你是在温州哪里呢
可以和你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