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之间读数据

楼主(2008-03-23):
有4台s7300,其中一台s7300需要读其它3台s7300的数据,怎么实现?先谢了

网友A:
采用DP通讯!

网友B:
MPI通讯也可以

楼主:
能否具体一点?比如,1#plc要分别要读2#plc的db1.dbw0,3#plc的db2.dbw6,用什么指令?读过来的数据如何存放在1#plc。谢谢

网友C:
很简单,先配置从站,再配置主站,你在硬件配置中把两个站配置好,然后,把DP的通信区对应填写好,点击连接。就好了
比如主站输出0对应从站输入10,主站输入0,对应从站输出10,一共是10个字节,那么就是  QB0---IB10   IB0---QB10

网友D:
如果数据不多,距离不远的话,可以使用MPI进行通迅.

网友E:
采用DP通信。
如果配置为主从关系,采用IO映射方式。
如果采用主-主方式,则使用SFB14,15进行读写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苗子在 2008-3-24 8:56:00 发表的内容:
  采用DP通信。
如果配置为主从关系,采用IO映射方式。
如果采用主-主方式,则使用SFB14,15进行读写<b…
--------------------------------------------------------------------------------------------

主从也可以用SFC14吧,用不用是与数据一致性有关

楼主:
下面引用由苗子在 2008-3-24 8:56:00 发表的内容:
  采用DP通信。
如果配置为主从关系,采用IO映射方式。
如果采用主-主方式,则使用SFB14,15进行读写<b…
--------------------------------------------------------------------------------------------
sfb14,15向远程cpu读写数据,具体如何用啊?

楼主:
SFB14中的ADDR_1和RD_1如何设置,看了f1帮助,没看明白,ADDR_1和RD_1有4组什么意思?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F(2008-09-06):
使用DP,先硬件组态,再设置好地址就行了

网友G:
还是MPI比较少实惠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是MPI比较少实惠吧

有同感,可尝试一下全局数据通讯,非常方便,不需要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