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西门子S7问题

楼主(2008-03-23):
最近一段时间,我公司的西门子PLC经常出现问题,即PLC与系统软件经常出现无法通讯的故障,需要重新关掉PLC电源,然后再打开,故障会消失,请教一下会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系统软件???

网友B:
是不是PLC报警了,你没有说清楚
比如DP通信出故障了,你没有写OB86之类的组织块了,就报警了。原因很多了

网友C:
有可能是软件的故障,也有可能是软故障,这是最头疼的东西.

网友C:
把0B86等都下进去,是个好方法,但还得找出真正原因所在

网友D:
看一下在线cpu诊断信息,不但能找出问题,而且也助于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