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

楼主(2008-03-23):
各位师傅
变压器运行时发出声音是什么原因
还有
(小型断路器)空气开关安装倒拉对对它的灭弧装置有什么影响没有啊

网友A:
一般是电磁振动.第二个问题有意思:等待各位大虾解答.

网友A:
顶起来讨论.

网友B:
认真说有影响。拉、灭弧过程会有热力作用,如果灭弧栅位置颠倒,效果不好。小型交流电器影响不明显。

网友C:
电流大就有影响.

网友D:
转篇文章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变压器噪声是变压器运行时的固有特性,国家相关标准对其有严格的声级限值规定,但随着用户环保意识的提高,反映变压器现场噪音偏大的投诉也逐渐增多,并且反映的噪音水平也往往比工厂出厂测试数据偏大不少,我司根据一些现场处理经验,分析有以下原因,以供参考:

1、 电压问题
原因:电压高,会使变压器过励磁,响声增大且尖锐,直接严重影响变压器的噪音。
判断方法:先看看低压输出电压,不能看低压柜上的电压表,该电压表只起指示作用,应该采用较为准确的万用表进行测量。
解决方法:现在城市里的10KV电压普遍偏高,根据低压侧输出电压,这时应该把分接档放在适合档位。在保证低压供电质量的前提下,尽量把高压分接向上调(低压输出电压降低),以此消除变压器的过励磁现象,同时降低变压器的噪音。

2、风机、外壳、其他零部件的共振问题
原因:风机、外壳、其他零部件的共振将会产生噪音,一般会误认为是变压器的噪音。
判断方法:1)外壳:用手按一下外壳铝板(或钢板),看噪音是否变化,如发生变化就说明,外壳在共振。        2)风机:用干燥的长木棍顶一下每个风机的外壳,看噪音是否变化,如发生变化就说明,风机在共振。        3)其他零部件:用干燥的长木棍顶一下变压器每个零部件(如:轮子、风机支架等),看噪音是否变化,如发生变化就说明零部件在共振。
解决方法:1)看外壳铝板(或钢板)是否松动,有可能安装时踩变形,需要紧一下外壳的螺丝,将外壳的铝板固定好,对变形的部分进行校正。        2)看风机是否松动,需要紧一下风机的紧固螺栓,在风机和风机支架之间垫一小块胶皮,可以解决风机振动问题。        3)如变压器零部件松动,则需要固定。

3、安装的问题
原因:安装不好会加剧变压器振动,放大变压器的噪音。
判断方法:1)变压器基础不牢固或不平整(一个角悬空),或者底板太薄。        2)用槽钢把变压器架起来,会增加噪音。
解决方法: 1)由安装单位对原安装方式进行改造。        2) 变压器小车下面加防震胶垫,可解决部分噪音。

4、安装环境的影响
原因:运行环境影响变压器的噪音,环境不利使变压器噪音增大3dB~7dB。
判断方法:1)变压器室很大又很空旷,没有其他设备,有回音。        2)变压器离墙太近,不到1米。变压器放在拐角处,墙面反射噪音与变压器噪音叠加,使噪音增大。        3)原先使用油变,换干变以后会影响变压器的噪音。原因是,原油变室比较狭小,又有一个漏油室和一个漏油孔,变压器就像放在一个音箱上。
解决方法:室内可适当加装一些吸音材料。

5、母线桥架振动的问题
原因:由于并排母线有大电流通过,因漏磁场使母线产生振动。母线桥架的振动将严重影响变压器的噪音,使变压器的噪音增大15dB以上,比较难判断,一般用户和安装单位会误认为是变压器的噪音。
判断方法:1)噪音随负荷大小变化而变化。        2)用木棍用力顶母线桥架,如果噪音发生变化就认为是母线桥架在共振。        3)母线在桥架内振动,用木棍顶没有用。需要打开母线桥架盖板,检查母线是否固定好。
解决方法:1)主要是破坏母线桥架共振的条件,紧或者是松吊杆螺丝。        2)打开母线桥架盖板,将母线固定好。        3)低压出线采用软连接。        4)请母线桥架的生产厂家来解决。

6、变压器铁芯自身共振
原因:硅钢片接缝处和叠片之间存在因漏磁而产生的电磁吸引力。
判断方法:1)变压器噪音偏大,正常噪音中夹杂着其他噪音。        2)变压器噪音成波浪状。
解决方法:1)紧变压器上的螺丝,包括夹件两头螺丝、穿心螺丝、垫块压钉螺丝。        2)在变压器小车下面加防震胶垫,可解决部分噪音。

7、变压器线圈自身共振
原因:当绕组中有负载电流通过时,负载电流产生的漏磁引起绕组的振动
判断方法:1)变压器噪音偏大,噪音较为低沉。        2)当变压器的负荷达到一定时,开始出现噪音,有时会出现时有时无现象。
解决方法:1)将垫块压钉螺丝全部紧一遍,增加线圈的轴向压紧力。        2)将垫块压钉螺丝全部松掉,把出线铜排和零线铜排上的螺栓全部松掉,将低压线圈晃一晃,将高压线圈平移3~5毫米,再将所有的螺栓拧紧。

8、负荷性质的问题
原因:使变压器的电压波形发生畸变(如谐振现象),产生噪音。
判断方法:1)噪音中除变压器本身的噪音之外,还夹杂着“咯咯、咯咯”的噪音。        2)在运行过程中,会瞬时出现变压器噪声急剧变大的情况,不久又恢复正常。        3)检查负荷中是否带有整流设备及变频设备。
解决方法:用户可考虑加装减小谐波的装置。

9、变压器缺相的问题
原因:变压器不能正常励磁,产生噪音。
解决方法:1)变压器停电,检查电源是否缺一相电;        2)检查变压器高压保险丝是否熔断一相;

10、接触不良的问题
原因:一是由于高压柜内接触不良造成。二是刀闸没有合到位
判断方法:变压器发出断断续续不正常的噪音。
解决方法:1)检查高压柜的触头和熔断器以及整个高压回路。        2)请高压柜厂家的人来检查。

11、悬浮电位的问题
原因:变压器的夹件槽钢、压钉螺栓、拉板等零部件都喷了蓝色漆,各零部件接触不是很好,在漏磁场的作用下各零部件之间产生悬浮电位放电发出响声。
判断方法:悬浮电位放电发出很轻微“吱吱、吱吱”的响声,仔细听才能听见,用户往往误认为是变压器高压或低压在放电。
解决方法:1)这种放电不会对变压器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2)可以在停电检修时将接触不好的地方的漆刮掉,让变压器各零部件接触良好。

12、低压线路发生接地或出现短路
当低压线路发生接地或出现短路事故时,变压器就发出轰轰的声音;短路点距离变压器越近声音越明显;如果短路点靠近变压器,变压器将发出像老虎的吼叫声。
13、变压器相互比较
一般认为不同厂家的变压器、不同型号的变压器、不同的使用环境,都会使变压器的噪音都不一样。
14、对干变的认识的问题
原因:有一些用户以前用过油变,对油变的认识比较深,初次接触干式变压器,认为干变的噪音和油变的噪音应该一样,        解决方法:其实油变的噪音也很大,只是里面装满了油,外面在加一层密封的铁壳,声音传不出来。干变的铁芯露在外面,有一点声音就会传出来。噪音是变压器的固有特性,噪音的大小不会影响变压器的质量

网友E:
不能倒装

网友F:
介绍的够详细了,帮顶,收藏,短路器倒装不好!

网友G:
高压,大电流,放电@

网友H(2011-05-08):
“变压器运行时发出声音是什么原因 ”

这是变压器在变压时的·电磁,在磁场的作用下使变压器的硅钢片震动所产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