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可以传个图给我吗?非常感谢了

楼主(2008-03-23):
公司要按个考勤机需要一个插座,问题是公司刚装修完,过道里面没有按多余的插孔,只能另按个插座。我想从楼梯灯的开关处接出一个插座。
因为不知道这个楼梯等开关的设计图纸。里面有火线,还有一根不知道是零线还是地线,反正不带电。只能从里面扯出一根火线和那根不知是火线还是地线的线来接个插座,应该没关系吧。如果是地线,会不会跳闸?

网友A:
把开关上的两线接插座,把灯泡上的两线短接或改成保险

网友B:
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没有问题?想清楚再回答~!

网友D:
开关里是火线,没有地,零 。这可是基础知识啊。

网友E:
开关盒里火线一定有,地,零要看是不是经过.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大华在线在 2008-3-23 11:22:00 发表的内容:
  把开关上的两线接插座,把灯泡上的两线短接或改成保险
--------------------------------------------------------------------------------------------
不清楚这位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F:
先用个灯泡试下,灯亮跳闸,那根线就是地线,不跳就是零线啦

网友G:
即使不跳闸的话也很危险,开关里的两根线一根为火,另外一根是在开关接通时给灯供电的,你可以把这跟线找出来,在一头系上两根线,在令一头拽,把线带过去,一根和灯的零线接上,另外一根作为开关的反火,这样的话开关出就有零和火,

网友H: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还是请专业的你来搞吧!出了问题后就更麻烦!

网友I:
里面有火线,还有一根不知道是零线还是地线,反正不带电。

那一根线是什么颜色的?一般的装修还是会按要求进行布线的。

网友J:
一楼是对的,但要把开关换成插座

网友F:
那人家的灯不用了吗?

网友K:
开关里2根线,一根是火线的进线,另一根是出线,当开关关闭时,只有一根有电,另一根没电,你试试将开关开着是用电笔测,关着时用电笔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