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在二氧焊机中,电压、电流调节表都是电位器,怎么分调节电压和调节电流呢?

楼主(2008-03-23):
在二氧焊机中,电压、电流调节表都是电位器,怎么分别是调节电压和调节电流呢?不都是电位器吗,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有电流调节,没有电压调节吧?带电压调节的还没见过。
你一边焊接一边调节电位器,能调节电流大小的就是电流调节电位器,面板上一般都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