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速电机故障问题请教![求助]

楼主(2008-03-23):
我公司数控铣床上的一台双速电动机1.5/2.2KW,现在低速时10A的空气开关跳闸,而启动高速时一工正常,这是什么问题?是电机烧坏掉了吗,线路检查没有问题,我把低速电源拆除,接触器正常,电源正常,空开未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2.2kw线圈对地或匝间短路了,只有大修重绕线圈了.

网友B:
用摇表测一下对地匝间短路是否!

网友C:
应该是线圈对地或匝间短路了。

网友D:
低速线圈有问题呀,检查一下.

网友E:
低速线圈有问题,测一下对地短是否短路

网友F:
看看低速时三相电流平衡不平衡.

网友G:
应该是低速绕组坏,用万用表测一下三相电阻值是否相等,再用摇表测一下对地绝缘。

网友H:
双速电机有高低绕组,应该是低绕组少坏或短路,

网友I:
这是我见的双速电机的线圈图
怎么没有低速线圈和高速线圈?

网友J:
线圈如无问题,是否是高低速切换接触器,切换不好造成跳闸,因为此类问题我曾遇到,但线圈问题接地或不好也易跳闸,记得一次外围正常,测量绕组也正常,最后拆开电机发现硅钢片处有一处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