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容启动式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

楼主(2008-03-23):
请教各们老师们单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  功率为750W ,电容启动。该电机接线在机座里面以接好,引出三条线,两条线接在同一个接线端上,别一条接另一个接线端,请问可否用变频器调速,可以用的话,怎么接线。

网友A(2009-01-18):
变频器条单相电容电机怕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