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 FVR-G5说明书,显示OL2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08-03-23):
求富士 FVR-G5说明书,显示OL2不知道怎么解决。按运转电机可以开机,开一会儿就停了,变频器显示OL2,机器上有个开关灯亮起,按一下那个开关又马上开机,不需要按运转的,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1.检查电机有没有问题?
2.修改变频器参数,是否参数有误?
3.检查模块与驱动电路.

网友B:
检查电机

网友C(2009-12-29):
求富士FVR-G5说明书,显示OU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OU 为过压   要看你是什么时候报的    加速   减速   或恒速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  外部电网资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