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普传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08-03-23):
各位高手,普传变频器37KW带负载启动出现OC-P保护,把负载去掉,空载运行仍然出现OC-P。是否可以确定是IGBT坏了?如果不能肯定,该如何判断?

网友A:
静态测试模块是否坏了

网友B:
模块拆掉动态测试测试驱动板,动态测试时把驱动针测去掉 启动就知道是不是模块坏,板子修不好千万别直接换模块,否则会炸模块的!

网友B:
上海东彤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变频器维修中心
有何问题可免费咨询详情 请登陆:www.shdongto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