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

楼主(2008-03-23):
有培训吗?或教学光盘也可!我是工作在这个行业,但基础知识很贫乏的!

网友A:
有别的PLC的
QQ 596716790

网友B:
海为PLC的编程软件内置仿真器,操作非常简单,在线帮助非常详细(按F1),你可以边编程边仿真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C:
网上有好多呢,自己平时留心点

网友D:
台安也有

网友E:
请教 海为: 指令表中有 FOR NEXT 循环指令,实际使用中为什么不能使用?

网友F:
FOR/NEXT循环指令及三角函数/对数/指数等指令要在2.1.6版软件才支持,2.1.6版软件很快就会发布

网友G:
有资料吗?

网友F:
软件及资料可以从海为网站下载,www.haiwell.com

网友H:
我以前是用三菱和欧姆龙的,昨天从网上下载了HaiwellHappy v2.1.5软件,打开软件怎么也进了编程状态

网友B:
To:指示灯

        进入编程状态步骤如下:文件——新建程序项目——在左边工程管理器的主程序点击鼠标右键——新建主程序块——开始编程。

网友B:
To:指示灯

        或参考软件在线帮助的快速入门,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H: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现在进入了主编程状态,但我发现不可以编几个独立的支路

网友H:
下面是三菱的一个简单的程序:

   LD X000

  OUT Y000

  LD X001

 OUT Y001

END

如果把上面的指令译成海为的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H:
刚才看一下海为的程序示例知道怎样用软件,但有个疑问:海为的程序最后不要END结束吗?

网友F:
不需要END指令,支持多个主程序,执行顺序从上到下,可以通过“调试/程序块执行顺序”菜单调整执行顺序,程序写后通过“调试/启动仿真器”菜单进行仿真运行

网友I(2008-08-28):
如果有该公司的免费培训,就是厦门我也去,毕竟是国产中的佼佼者,我们不支持,不为国人啊!希望海为有上有所作为啊!

网友F:
TO: wf111

感谢你对海为的鼓励,海为PLC的使用非常简单,指令非常丰富很容易实现各种算法,再通过仿真运行就可以验证程序是否正确。

另外,你如果有什么控制上的想法或要求,将要求发到海为公司的邮箱service@haiwell.com,海为会提供带详细注释的例子并发布出来与广大朋友共享

网友J(2008-11-07):
请问海为如何实现顺序控制,最好给一个例子

网友B:
目前不支持顺控指令................

网友K:
顺序控制是我在工作中考察到很多公司是常用的,应该增加步控指令.作为一个该公司的应用者和销售者的真诚意见,

网友L(2010-04-28):
是的呀顺控指令加了那就完美了还有LD FBD IL如果能直接转换那就很好了现在不能直接转换要人工转换搞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转换。